la-c503p适配器掉电

楼主(2019-05-18):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维修,故障现象接通适配器可正常充电,用电池可正常开机,单接适配器无法启动,电流上到0.6瞬间掉电,测的各电感阻值正常!tb无图纸,ec旁边有个lk2拆掉电容对地阻值为零

电感plb02插适配器电压0.14,插电池为11.75

哪位大哥遇见过这种情况帮忙分析下,是ec坏了还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换cpu供电的滤波电容,这个板子好像就用了一个220的电容,加大容量,有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