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5-18):
接到一台华硕B85-PRO GAMER主板的水冷主机,客户反映偶尔随机性能开机使用,有时通电1秒又自动关机,现在是完全不能触发上电。
1、测试ATX电源接口16脚电压4.6正常,根据客户反映偶尔随机性能开机使用估计没有短路情况,试着强行将ATX电源接口16脚拉低开机竟然能一直正常入系统,这时候就把故障点缩小到ATX电源接口16脚相关的电路啦,心里暗喜。在论坛找一圈,没图纸只有点位图,有点位图也比完全没有资料强太多了,慢慢查吧...

跑线路16脚经PR727连接到O2Q1的3脚D极,测量PR727阻值正常0欧,O2Q1场管D脚电压4.6V正常,2脚S极电压在按开机键后是0V,未按开机前是3.6V,1脚G极一直是1.1伏左右,说明O2Q1场管没导通导致不能拉低电源接口第16脚的电压造成不触发。查O2Q1场管G极的走线发现,G极接有O2R5,O2R6与O2C7,

O2R6与O2C7的另一脚都是接地,O2R5的2脚与O2U1(KB3722Q)的20脚连接,到此故障点基本确定,也最担心是O2U1出问题,上电测试O2U1的20脚电压是3.3V,暗喜不是它的问题,测O2R5的1脚却只有1.01伏,故障锁定在O2Q1场管与O2R6与O2C7三个元件身上。查了一下O2Q1场管ME2N7002E的PDF

G极电压要大于2V以上才开始导通,实测电压只有1.1V不正常,原因有可能是场管G、S极漏电,O2R6与O2C7对地漏电,排除法:先测G极对地电阻在1K左右不稳定,怀疑O2C7电容漏电,吹下后电阻不变,吹下场管电阻不变,最后吹下O2R6后用指针表的黑笔测对地电阻无穷大,反向电阻15K,测量拆下的O2R6电阻在1K左右摆动,一直都认为电阻只会阻值变大,电容漏电阻值变小....
   更换一个20K的O2R6,复原O2C7,开机一路正常亮机,到此故障修复,谢谢各位观看,最好能给点辛苦分,谢谢

网友:
O2U1是什么元件,开机时20脚电压怎么变高的。 画张草图就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