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还是有很多死鱼可以捡的u410

楼主(2019-05-18):
接修一台联想u410版号da0lz8,,插可调电源,,自动触发0.12左右,,废话不多说,,拆机,,此处省略100字拆出来后,发现BIOS被人干过,,当看见EC被干过后心已经凉了一半了,,恶心,,,全是松香,,黑漆漆的一片。。。说实话,,看见这中干成这样的实在不想修了。。。。。为了生活没办法,,盘它。。。。先用放大镜看看EC有没焊好,,准备加焊时,,EC短脚3条,,算了,,直接吹下EC清理焊盘,,更换新的EC。。焊好后不自动触发了,,感觉要捡死鱼了,,,找开关,,触发,,擦,,跑码了。。赶紧接屏。。亮了。。妥妥的死鱼。。BIOS我看论坛打把的,,就没发。,,

网友:
这可以有,二修的收贵点

网友:
好在上家,比较谨慎,烙铁没有搞掉ec周围的电阻,不然,搞死你

网友:
一看就知道 上家只会三把斧的。而且不爱干净

网友:
上家焊接技术那么不行,找出问题还焊不好。

网友:
还好断的是芯片的脚,如果是EC的焊盘断三根,楼主就不好盘啦!哈哈!

网友:
这个焊工也太脏了吧,周围难看死了,焊好后清洁一下啊,

网友:
上家一把烙铁的情况下才短三根已经不错了!维修工具很重要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好修啊,谁都要搞2把

网友:
这种芯片我一般焊完都要洗干净再划一遍,检查好的,因为对自己焊功都怀疑。

网友:
这个主板我有两块  有一块掉电 能亮机  一块屏幕有点闪  有没有需要的私聊

网友:
楼主八级焊工妥妥的

网友:
上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这群人搞乱了市场

网友:
上家三板斧的功夫都不到位,直接活鱼整成了死鱼……

网友:
这款机本来就是通病。前面那人也是人才。

网友:
不赖,二修的估计价格也收的可以

网友:
u410这个EC带不带程序,还好师傅焊工好,基本功扎实就是优势

网友:
,,楼主好运气这样多被你捡到钱了。。不错不错

网友:
现在元器件做的小 都得备2把烙铁

网友:
果然是一条死鱼

网友:
这样的不多,估计是个二把刀

网友:
学徒都干的好ec了,上家什么水平

网友:
手工不错,干净

网友:
再来一台

网友:
维修主要是有没有细心去查查。不要一下子就不想修。

网友:
只有很精益求精的高手觉得是捡到死鱼,对生手来说,没有死鱼

网友:
这死鱼捡的妥妥的,关键还是自己的技术好啊,上家都搞过EC没搞好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我修道二修机都不太怎么想修 还好上家没有扣电阻 要不然要修死

网友:
二修 的 要不就不修 要不高价修

网友:
说实话上家,很不负责,修不好不说了,起码清洁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