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E480 ThinkPad NM-B421 合成 已配置 快速亮机

楼主(2019-05-18):
一个兄弟求助我准备帮他合成结果,下了个人气很高的有人说可以亮。有人说亮机慢。结果我发现居然是没配置过的。而且还是从淘宝买的。我在合成的过程中发现论坛上很多BIOS 居然存在着错误。无语了

本BIOS 根据原厂BIOS 的主程序合 EC 程序 合成另外 使用了 全新的ME 已经配置过了 快速亮机 。合的过程中发现此BIOS 有2种EC程序。故我合了2个BIOS 都发上来分享,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有一些unconfig 的也能用

网友A:
请教大佬,这个状态,和你帖子里的状态,有啥区别么

网友A:
uncongigured和configured,搞不懂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congigured和configured,搞不懂有啥区别

联系我购买6代ME配置教程,你就全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ncongigured和configured,搞不懂有啥区别

uncongigured 未配置
configured 已配置

这个其实不用解释。你英文懂的就基本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ncongigured 未配置
configured 已配置

哦哦哦,懂了,上面的extr和stock,和这里是一个意思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懂了,上面的extr和stock,和这里是一个意思了,谢谢指点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心思放在这上面了,学无止境,好遥远

网友:
感觉我已经没有心思放在这上面了,学无止境,好遥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懂了,上面的extr和stock,和这里是一个意思了,谢谢指点

extr和stock不是这个意思,请重新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tr和stock不是这个意思,请重新看看我的帖子

在其他备份bios里提取过的me,和intel工厂存储的纯净me & 已经配置过的,未配置过的;我个人感觉二者差不多
你那贴,我看的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这个状态,和你帖子里的状态,有啥区别么

你这个是未配置的ME

网友C:
楼主有合成教程不,能不能弄个教程学习下啊,目前我也在学习中。希望有这样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合成教程不,能不能弄个教程学习下啊,目前我也在学习中。希望有这样的教程。

看完我发的里面所有链接。基本上就懂了

网友:
正好在修这个机器,下载下来试一下先!!!!

网友:
确定是好用的,大家可以放心下!!!!

网友D(2019-06-17):
原来的会亮机,刷了配置一后,刷机报警。刷会原来的bios也报警了  亮不了机器了。  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会亮机,刷了配置一后,刷机报警。刷会原来的bios也报警了  亮不了机器了。  悲剧了

检查其他原因。BIOS 无问题的,放心。况且你原来的BIOS 都一样情况。

网友:
后来重新检查了, 主板其他问题  导致报警不显示。  谢谢楼上楼主提醒。

网友(2019-08-10):
解压出错

网友:
很多人用了。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你解压出错。要么你下载途中出错。或者你解压软件换一换。建议用2345解压软件

网友:
感谢分享资源十分棒,支持支持!!

网友E(2019-12-19):
下载两个都是解压错误耶

网友:
验证过!开机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下载两个都是解压错误耶

905454646 实在不行可以加我小号QQ 。此为小号,平时不登陆。不发大号。是因为怕打扰 。加了后留言我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5454646 实在不行可以加我小号QQ 。此为小号,平时不登陆。不发大号。是因为怕打扰 。加了后留言我发你 ...

已经找到其它了哈,谢谢

网友C:
合成后亮机了再备份就不是纯净了,亮机慢就是这个原因吧,要合成好不要点亮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成后亮机了再备份就不是纯净了,亮机慢就是这个原因吧,要合成好不要点亮的才行。

没看到我写着 ,已经配置了吗

网友(2020-06-26):
下载了   主板坏了  测试  失败

网友(2021-04-08):
集显还是独显,求解。。。。。。。。。。。。。

网友(2021-12-19):
有刷过 好了吗。。。。。。。。。。。。

网友(2022-04-28):
收藏备用一下,我碰到一台进系统后掉电的,刷了N个都是一样问题,明天试试楼主这个

网友:
E580(版号EE480/EE580 NM-B421 V1.0 2017-10-30)进系统20秒断电,刷了N个BIOS,今天刷了楼主的配置2,测试30分钟OK

网友(点评):
刚把机械硬盘接上,开机,一会又断电了。。。。。。

网友(2022-06-04):
我的E480刷上去还是30多秒就断电,已经刷了4个bios了,估计不是bios问题,有点难搞啊

网友F(2022-08-13):
请问楼主,这两个bios可以用来解密吗?bios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两个bios可以用来解密吗?bios密码

ThinkPad 很多自带密码芯片 或者密码直接写在EC 里面。一般不会写字BIOS 里面。所以基本不能解密。你可以试试。我没试过这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很多自带密码芯片 或者密码直接写在EC 里面。一般不会写字BIOS 里面。所以基本不能解密。你可以 ...

好的,谢谢!

网友(2022-11-24):
下载看看 测试正常回复

网友(2023-04-28):
刷完不掉电了 但是又不能充电 哎

网友(2024-02-07):
这个是独立还是集成的,i5 8代 集成可以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