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图纸维修,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9-05-18):
笔记本图纸维修,不触发故障,该从何下手,希望各位大大能分享经验。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A:
接可调电源,看待机电源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若正常,测量开关针是否有电压,无电压查开关引脚相关的线路。

网友:
测电源接口过来的主供电,3v  5v 电感有无3 5v  测开关有没有3v

网友B:
   么图纸不好修,只能跑线维修叻,上电看下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么图纸不好修,只能跑线维修叻,上电看下待机电压正常???

插电源,电流0.2,应该是有短路。。。。。。没图纸只能跑线吗?

网友:
插电,0.2。。。。。。。。。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可调电源,看待机电源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若正常,测量开关针是否有电压,无电压 ...

多谢,努力跑电路中。。。现在发现pu5一个芯片发烫(芯片上写着ND4MK)不知什么用

网友:
插电,电流0.2.。。。。。。。不触发

网友:
哥们,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帖子能说清楚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多,有谁试过啊,感谢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么图纸不好修,只能跑线维修叻,上电看下待机电压正常???

       电流不太正常,么图纸只能跑线查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