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大神教华为畅享5s蓝牙WFif怎么修

楼主(2019-05-19):
求大神教华为畅享5s蓝牙WFif怎么修

网友:
看哪块是蓝牙WiFi ic换试试.....

网友:
看下供电吧

网友:
加焊  WiFi模块  看看  不行就重置  或更换

网友:
这里有图纸……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