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域工控1037u主板网卡不能识别

楼主(2019-05-19):
一块杂牌研域工控1037u主板,,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RTL8111E的网卡不能识别,请问论坛里面的大神这种问题如何查找原因。主板长这样子

螃蟹的8111e网卡,画圈那个电容在没拆下来量了一下感觉短路。
芯片在通电的时候正常发热。装驱动失败。

最后面是编程器bios。需要的拿走。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小白不懂真不懂真不懂真不懂,电阻也看不懂

网友:
测量条件了没

网友:
不懂,量那几个条件,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牛啊,图片能拍得这么清 ,P3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