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1.01原厂BIOS,解决亮机慢,不显示,掉电等故障

楼主(2019-05-19):
华硕B85M-K 1.01的BIOS,机器本身不显示,CPU有温度,在官方下载BIOS会重启不显示,去论坛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3651-1-1.html下载的BIOS能显示,但是开机20秒亮机,果断换了工厂的ME,现在开机5秒就亮了,特此把BIOS分享出来

网友:
虽然没弄好我这块板,不过经测试楼主的BIOS确实是OK的!谢谢分享

网友:
BIOS刷上开机快,唯一一点,BIOS里面主板型号是B85M-F的

网友(2019-09-27):
B85M-K   V1.01. 可以正常开机,就是集成不显示(键盘可用),用独立可以。试试此BIOS,验证后再回复。

网友(2019-11-13):
刷完之后亮都不亮

网友(2020-04-16):
可以用,就是开机bios显示的是f

网友:
试下好用不,备份的删除了O(∩_∩)O

网友(2020-05-19):
实测可以的,电压信号都正常,CPU有温度 不显示。刷了楼主的BIOS完美解决

网友:
亲测 开机挺快

网友A:
怎么解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压不了???????????????????

首先确保百分百下载成功 其次用微软自带的解压软件或者360压缩工具 不要用2345快压等软件

网友(2020-07-11):
刷上3秒就亮了,真快,

网友(2020-10-16):
感谢楼主。刷上试试

网友(2021-02-28):
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2021-05-02):
我下载了两个都不行,这个确定是好的,刷了OK

网友:
前面刷了 开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刷上了 完美开机 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