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80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9-05-19):
昭阳E42-80进系统蓝屏。硬盘和系统都换了很多个。这机是集成显卡的。哪个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蓝屏问题一般先考虑内存,能换的先替换一下。

网友:
板内存。屏蔽了外加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
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
W7 w10 安装版的都试过了,都是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