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1-451g 开机白屏死机!

楼主(2019-05-19):
acer e1-451g 开机不显示,我插插内存,电流上去,但是显示的是白屏的,而且是死机状态,想当然的任务能显示白屏了,供电应该都有了,cpu也很热,但是风扇却一直不转,感觉不正常,一般来说只要上电了,风扇都会转、、、、、、
   没什么思路的时候就来论坛找找图纸,还真找到了和我一样的案例,也是开机白屏,但是他的是显卡短路坏了,换显卡ok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50081-1-1.html
  我测了下显卡的对地阻值,12欧左右,这个是对的,但是显卡没供电,晕,果然显卡没供电也可以显示的,不过是白屏的!
  于是找了个图纸,这个图纸论坛好多人求,都说没有,实际上是有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2336-1-1.html这里图纸!
  看了下显卡供电的芯片 第26脚没有供电,顿时就笑了!
  追查这个5v_s0来源于u3601
  测了下u3601的5v-s5是正常的,开启信号也是正常的,于是一坨锡把这个5v-s0和5v-s5连起来了,然后上电就ok了!
  上面有个图片是重复的,各位请不要介意!!

网友:
因为风扇供电也是这个5v-s0,所以风扇也在开机之后正常了!!没技术含量的维修,其实就是说下这个机子是能找图纸的!

网友:
不管怎样,楼主辛苦了,我也学习了,每天来逛一下,都有新收获

网友(2023-10-28):
NUBEE!!今天修了一台这型号的机子,是我自己用的。我非常喜欢这台机子。配置不高,但是运行起来反应比别的机都快。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放着。放久了拿出来用就出问题了。装好linux系统玩了一天,就老开始出现卡死,不开机。弹跳出错误码:GUP unable locat bios什么的。我看英文好像是说显卡bios坏了。有点头大。想想先上寻味看看,有没有图纸什么的。没想到第一篇就看到你的。一开始没在意。下了图纸,测GPU供电,有.无意中卡死的时候发现没有1D5_VGA_S0。我也笑了。这不是老毛病嘛。然后如法炮制。OK。不死机了。但是还是有警告。我想旁边有个3.3也是从这U9305过的。而且GPU的BOIS就是用的3.3。一测,果然没有D3D-VGA_S0。又把它跟3D3_S0连起来。开机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