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AG/M33AAG有时亮 有时反复转。

楼主(2019-05-19):
H61M-AG/M33AAG 1.01
时亮时不亮 想找个BIOS
求个。。。

网友A:
动动手   论坛SO索一下吗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动手   论坛SO索一下吗   有的

搜过了 没有。。都是点位图。。。。

网友B:
你这个故障不是BIOS问题。不用刷了。查电路吧。

网友:
这种问题看一下内存哪里有没有断线,如果没有就是BIOS,去某宝买吧。顺便发出来

网友:
记得有个技嘉的h61同样故障是主bios芯片坏了,不知道你这个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故障不是BIOS问题。不用刷了。查电路吧。

不插内存  会报警~
只能刷个BIOS 先看看

网友:
这种反复的 不修了  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