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H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9-05-19):
有一张GA-B85M-D3H主板怪问题,有时诊断卡显15就又重启了,有时显38就又重启了,有时冷机1天,又能开机了,拆腾了一周了,始终没搞定,求高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BIOS,如果不行就直接干桥

网友:
先刷BIOS 在做桥,好不了在扔掉

网友:
BIOS刷了的,一样的故障,本机为双BIOS,用B-BIOS一样无果的

网友:
首先检查ram插槽,然后考虑复制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