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61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9-05-19):
惠普H61主板开机无显示,CPU和显卡风扇转,无自检嘟声,拔掉DDR也不报警,显卡.DDR.CPU换到其它主板可以工作,应该是主板坏,求助大神指教。

网友:
查供电,复位,时钟正常不呀,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最简单的上诊断卡,看跑马是多少,还好判断故障

网友:
查条件呀!最笨办法先刷BIOS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的板,故障一样。
检测卡不跑码,CPU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