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维修翻车过程!

楼主(2019-05-19):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插电自动上电不跑马,换电源测试故障一样。锁定主板故障以后,拆机发现开关脚电压只有0.67V,Q97第一脚5V正常,拆掉Q97开关脚还是0.67V,剩下只连接了IO106脚,翘起后,开关脚5V正常。于是就换IO,换好后开关脚正常,开机跑马C1不过,换内存刷BIOS都不行,测量内存主供电1.8V正常,测到旁边点的WEC12电容发现没电,于是查看WU2其他脚都正常,第四脚输出没有,于是找了其他板子发现跟WU2引脚定义一样,换上后,一路小跑亮机了。心里很有成就感,于是装到客户机箱里,插电后发现又自动加电了,又听见啪的一声,一看WU2烧了一个洞。修了这么久翻车了。。。。呜呜呜

网友:
附赠修的技嘉GA-M720-ES3_R1.1图纸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对的,解决了吗,是不是芯片不对哟

网友:
由于IO错误导致PWRBTSW压降,C1代码是由于RAM的数据时钟,RAM的总线为0.75V。我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