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开机出苹果声音掉电维修

楼主(2019-05-19):
苹果A1502 板号:802—4924-a

  故障:不管是电源或者电池上电,都是听到苹果开机声音掉电,

      拆机维修:首先,把所以外设去除,裸板测试还是一样掉电。掉电后再上电一样掉电。遇到这种问题,只要平时有修到苹果机子的,第一肯定会先查产生公共端电路。首先量Q7180 双MOS管G极,第一个MOS管G 7.4V ,第二个MOS管G极17V,此处不对,正常时为7V左右,这个信号是由ISL6259控制。
量6259工作条件: 当6259
一:2脚DCIN 正常
二:19脚 芯片内部从19脚输出5发线性电压
三:20脚VDDP----线性电压正常后,又通过20脚给芯片本身供电,VDDP在芯片内部
          是跟BOOT(自举升压) 还有LGATE (下管驱动)脚是相连的
四:3脚ACIN---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当ACok正常后14脚开漏输出。
五: 1脚AGAET要为低
当ACIN正常后,会拉低AGAET,AGAET 拉低时,PQ7180第一个P钩道mos管导通。

六:SGATE要为低时条件:当第一个P管导通后,第二P管内部二极管,自导通小电流的适配器电压,再经精密电阻加到充电芯片的上管,还有经精密电阻两端到充电芯片CSIP(适配器电流检测正极),CSIN(适配器电流检测负极)当CSIP CSIN正常,充电芯片内部拉低SGAET,使得pq7180 第二个p管产生大流电电压。

当量6259上条件正常,但SGATE不为低,直接更换ISL6259后,上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