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 GL552JX 用电池可以触发,用适配器不触发

楼主(2019-05-19):
飞行堡垒。版号GL552jx,,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网友:
测量保护隔离

网友:
适配器不能开机查下此时的待机等触发条件

网友:
首先用电池可以开机,基本上EC的条件没有问题。重点查保护隔离和适配器检测

网友(2019-06-28):
这样的提问还往上发 还不追贴的  纯粹就是来发主题仅赚分而已的人。。。。应该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