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为了要便宜的维修价,情愿电脑被破坏。

楼主(2019-05-19):
下午来了一个客户,同行拉来的,说电脑坏了,到手没想太多,直接拆机修了(我是打工的),修好了客户听到报价300不愿意了,说最多出150,老板和客户扯皮了半天,客户都不让步咬死150,并说不修了要求还原,这下老板不愿意了,说要么破坏,要么给180最低,结果客户同意了破坏。。。。。。。。
机器是i5的yoga。。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有的客户之前都是讲好价格的了 修好后又说不想修了要还原故障,做维修久了什么人都能见识到

网友A:
我的原则是价格谈好才动手,而且要等好几天,不会搞好再报价

网友(点评):
我的原则是价格谈好才动手,而且要等好几天,不会搞好再报价,从来 不干这事的

网友(点评):
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特别喜欢把“坑人”“骗子”挂在嘴边像是成天在网上喷习惯了当生活用语了 我前两天遇到个联想没背光其他都正常的报了个换屏价,当着他的面换后发现不是屏问题价格有变直接当面说你坑他

网友:
搞久了就无所谓了,他不怕牛滚崖你还怕锅小???

网友:
太多了,遇到过自已拆坏了,我给你他修好,用了几天又来找我,说是我给你搞坏的,

网友:
碰到修好,然后不修,过一段时间拿来又要修的二货

网友:
有的时候退一步还是挺好的,少那二十三十也发不了大财,遇到蛮横不讲理的客户那就另说,机器不干死 也是搞半残。做生意嘛,能做的尽量做了,挣点钱也不容易。

网友(点评):
这些人砍价直接就是往半价去砍,还是毫无理由的那种。有些都是在修之前谈好价才继续修的了,修好后来付钱时还要砍,自己心中无名火烧的厉害还是要陪着笑脸解释,硬是要耗你十几分钟少给几块钱才很不满意的走了

网友:
现在维修这块是难做,什么样的人都有,大多还是好人多

网友:
这个 怎么把它破坏掉?
把桥和CPU直接敲碎?

网友:
我修先报一个大概价钱再动手,免得有些客户什么都以为几十元就能修好,好像维修不用收工钱

网友B:
你没先报价就动手,怨你,既然已修好,就忍了吧,有机会在找回来!

网友:
去年别人喊我去装日光灯工程就了解了一下,嗯,20元一盏灯,几百盏,线已部到位就是打两个洞固定一下接上线。。,

网友:
先报价吧  再维修

网友:
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见怪不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则是价格谈好才动手,而且要等好几天,不会搞好再报价

我习惯先搞好再报价,因为担心出现那种,检测到A故障,报价,维修A故障,然后发现B故障,需要更换芯片等,成本增加,感觉这样要是再次报价,会让客户感觉你在坐地起价,或者说技术不精,只检测到了A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则是价格谈好才动手,而且要等好几天,不会搞好再报价

打工的嘛

网友:
今年至少有3到4个不同的人拿无法开机的手机或笔记本到店里要求免费检查看能不能修,如果机器有的救修好后能开机就让他先拿回去备份数据再拿回来。这个逻辑混乱得够可以,硬是耗费你快10分钟去解释你机器拿来时是怎么样不付钱维修的话我们退还给你时还是原来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先报价就动手,怨你,既然已修好,就忍了吧,有机会在找回来!

关键是同行拉来的,收了150还要分80到100的差价给同行赚,这次同意了,下次下下次,同行就抓到你的底线了,你价格就有可能被压得越来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