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80 ACLU3/ACLU4 NM-A361 REV:1.0改集显

楼主(2019-05-19):
  G40-80 ACLU3/ACLU4 NM-A361 REV:1.0改集显,这款被上家维修显卡爆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改集显有知道的兄弟说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一块集显的版   很快的   主要是这个板有集显

网友A:
首先从BIOS改起,不行就查图纸,有的图纸上有说明的,再不行拆显卡和显存,及供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从BIOS改起,不行就查图纸,有的图纸上有说明的,再不行拆显卡和显存,及供电试试

BIOS里能屏蔽独显吗?

网友:
看你的标题我以为你改成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能屏蔽独显吗?

并不是所有的机器能行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从BIOS改起,不行就查图纸,有的图纸上有说明的,再不行拆显卡和显存,及供电试试

显卡已经拆掉了,BIOS没有看到集显的。

网友:
       这款应该 改不了集显吧

网友:
还以为改好了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怎么改的

网友:
                                             这个机器能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里能屏蔽独显吗?

可以的 苹果的机器都可以                   不过这个要高手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苹果的机器都可以                   不过这个要高手才行

BIOS里屏蔽独显你会弄吗?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屏蔽独显你会弄吗?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我不会哦 这个也要看机器的 看机器支不支持集成显卡

网友:
焊爆了可以买一个显卡呀,改集显没有教材的话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