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 4G进水,小米5X进水无触摸,锤子坚果U1维修三例

楼主(2019-05-19):
案例1红米NOTE 4G进水无触摸(触摸显示未集成在一起)
因为时间太早了,没有拍照,直接上元件分部图和原理图,再分析吧。

要先行排除触屏本身没有问题再进行下一步哦。
经分析触摸电路由以下内部分组成:1.接地,2.85V供电,数据,时钟,中断请求,复位,1.8V供电组成2.每条线路有相应的保护二级管、滤波电容(图中已经圈出),一般是先拆除保护二极管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如下一步也没问题,再拆除滤波电容3.其中数据,时钟,中断请求,复位,应有1.8V电压(由上拉电阻转换提供),另外还有2.85V1.8V供电,如哪一路测不到对应的电压就可以判断故障所在。一般有主板断线,限流电阻损坏造成断路,上拉电阻损坏,2.85V1.8V供电不正常几种情况。所以修国产机无触摸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
经测量J11019脚无1.8V电压,而C15111脚有1.8V电压,主板腐蚀断线,飞线解决问题!明白触摸电路的工作条件维修起来就会很得心应手。
.
案例2小米5X进水无触摸(触摸显示集成在一起)
拆机后手机主板还有水,触摸显示接口有严重发霉情况,清洗干净后能正常开机但是无触摸。
先从腐蚀严重的触摸显示座入手,经测量2.8V供电VREG_L10_2P8限流电阻R1709对地短路,拆掉该电路滤波电容C1705,该电容已经变黑,但还是短路。由原理图可知VREG_L10_2P8由电源IC U1100提供,并且还供给U1900ALS&PS看位置应该是光线距离感应器),U1901Gyro+G-sensor加速度陀螺仪),U2200Breathing LED呼吸灯)三个芯片,但三个芯片都不发烫,维修陷入僵局。
再用松香烟熏法试一下,因为U1901上面有指纹排线盖着,拆下指纹再熏。三个元件竟然都不发烫!!!
是不是没有测量对呢,再测竟然发现R1709对地不短路了。什么情况嘛,不可能的事啊。之前测量应该没有出错!
先不管它了,上电测试,2.8V电压是有了。装屏测试,进入系统后只有1秒钟有触摸,并且还要用力点才有反应。
由修红米NOTE 4G的经验知道,那几种触摸电路是否还有问题呢?竟然1.8V都有!!!
是不是屏幕进水了呢,好吧把屏幕拆下来看看吧。屏幕没进水痕迹,应该没问题。
那触摸显示座子呢?加焊一下吧,顺便把屏幕扣子也加焊了一下。
再测试故障依旧。。。我还要再来一支烟冷静一下。
好吧,手机维修界的三把刷子“吹焊洗”都用的差不多了。还有“拆”没用,拆保护元件!
拆掉U1703,U1700,U1701再试,还下问题解决!
把手机装好,再测试,没问题就可以给客户了。悲剧了,又没有触摸了。
刚刚还是好的,现在怎么又出问题了?好好想想维修中是不是忽略了哪个环节呢?对了,指纹!!!装机时我又把指纹扣回去了,之前测试时没有装指纹。
再拆机验证。指纹在的时候VREG_L10_2P8对地短路,取下来2.8V又恢复了。这下终于找到元凶了。干掉指纹,久违的触摸又恢复了。
总结:1.事后再查原理图发现VREG_L10_2P8R1707转化了一个马甲变成FP_AVDD,然后送到J1901指纹座子上了。之前忽略了这一步,结果走了很多冤枉路。再加上指纹裸露在外面也是很容易进水损坏的。2.先拆掉保护元件,拆掉多余的附件(如指纹,感光,尾排等一切不相关的附件)也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案例3锤子坚果U1偶尔有触摸无法进入系统
该机属于N修机,开机后在屏幕功能键(菜单,HOME,返回键)中,点中间的键可以快捷进入音乐,并且触摸完全能用,就是无法解锁进入系统。其他师傅有给客户说触屏坏的,也有说主板坏的,还有说系统坏的。
1.先从简单的来,进RECOVERY双清,恢复出厂设置后,故障未解决。
2.发一张触摸单屏扣上,故障依然。
3.因为没有原理图只能无图纸盲修,测量触摸接口电压,全部都有。拆掉周边保护元件也不起作用。
4.好吧,把不相关的附件都拆掉再试,故障解决(因为听筒排线上集成有关机键,所以开机后马上抠开)!!!
把附件一个个回装回去,看看是哪个造成的问题。等装到听筒排线时,问题又出现了。
好吧不装听筒排线进系统后,手机提示在线升级系统,闲来无事手痒,把客户系统给升级到最新版本。手机升级完成后要进入系统时,突然断电。手机没电了,充好电,扣上听筒排线开机(由于疏忽开完机忘记抠下来),这次进入解锁界面,系统竟然提示防误触模式!!!之前老版本怎么不提示???差一点把我带进死胡同!!!
可问题是这款手机的感光在哪里呢?从外观很难找到这款手机的感光位置。那就把主板取下来看看这个感光在哪里。不得不佩服老罗这款手机设计。竟然把感光隐藏在听筒纱网里面了,而感光又和听筒,开机键,送话器线路集成在一起, 如果不仔细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客户听筒纱网刚好又很脏,用再加上老版本没有任何提示,就是不让你解锁进入系统。把听筒纱网洗干净,一款N修机就在我这里终结了。
总结:不要忽视小细节,如果当时就发现在听筒纱网有点脏。然后擦掉就可以看到感光,直接就可以秒掉。另外记得先拆掉不相关附件,减少干扰。
这台手机是几个月前修的,没有配维修图,只能网上找两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2019-06-27):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精辟,小白表示很有用

网友:
老版本應該是開了口袋模式所以不提示有遮擋,升級後口袋模式估計關閉了

网友:
你好 我这也有个也有一个小米5X进水无触摸测了 阻值也有座子上也有1.8 V,按你的这个方法这试了,还是没有触摸 不知道再怎么修了 CPU加焊了但没有重值,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