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1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5-19):
机子拿来没有待机,待机芯片世rt8230测各条件正常,唯独2脚跟4脚电压不对,直接更换待机出来,开机正常,上图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无待机电压

网友:
你应该贴个图片看 2 4脚是什么电压  描述清楚才好理解嘛

网友:
哥。这么简单也要发个帖?骗分吗。好。你成功骗到我了

网友:
图纸用截图发上来,拍照不清楚,另外原理没讲好

网友:
可以理解问题明了

网友:
无待机电压?

网友: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的,图片看不清

网友:
简单明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只有简单问题的机器才赚钱

网友:
是不是侍机电压哟,。。。。。。。

网友:
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吗    这样的故障修的多吗

网友:
直接秒杀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

网友:
芯片看不清楚呀

网友:
这个学到了。正好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子都是先清理  再看看有没有短线  最后换芯片  OK   解决  如果不行的话就慢慢的查

网友:
问题明显,检测方向也明确,秒杀,不错

网友:
直接换芯片,没有分析过程,。。。。。。。。。

网友:
越是简单的越好收钱,售后还少,越墨迹的月不挣钱。

网友:
。这么简单也要发个帖?骗分吗。好。你成功骗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