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开机背光亮无显示,过几秒黑屏!

楼主(2019-05-19):
如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拿去修都说主板坏要换一块,不知道哪里靠谱的,所以进来问问各位大神谢谢了!

网友A:
对,是主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是主板问题。

请问这个要换主板是吗?哪里换靠谱点?

网友A:
正规的维修机构。或者售后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可能有点贵哦。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自行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维修机构。或者售后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可能有点贵哦。

联想售后肯定贵了,群友介绍淘宝一家换主板的,坏主板可以抵差价换好的,就是要寄过去修,三百内搞定!

网友:
原来的板子都可以修复。

网友A:
以我的经验估计可能是显存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自行更换。

哎,不说了,自己淘了一块来换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开机是显示了,然后到最后一次匹配系统那里就直接黑屏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估计可能是显存需要更换。

不是学这个的好复杂,不像台式机哪里坏换哪里

网友A:
不然你就找淘宝的寄过去修呗。这样说也说不清楚。

网友C:
主板上的问题 具体你可以找下专业的维修的这种问题应该能修好的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然你就找淘宝的寄过去修呗。这样说也说不清楚。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的问题 具体你可以找下专业的维修的这种问题应该能修好的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你好,请问怎么联系迅维快修!

网友D:
直接不会修可以邮寄到迅维快修   他能帮你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要换主板是吗?哪里换靠谱点?

不用换。就算换了以后也还会这样的。要么显存要么显卡。Y400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不会修可以邮寄到迅维快修   他能帮你秒了

已经QQ联系了迅维快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换。就算换了以后也还会这样的。要么显存要么显卡。Y400的通病

好的,谢谢了,能修好就顶一段时间而已,修不好就当配件出了!

网友F:
Y400,灰屏,我以前修过。是显存花屏吧。

网友:
看上去感觉是屏的问题  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
看外接花屏不

网友G:
联想Y400花屏问题基本上都是显卡或显存问题,但显存花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Y400,灰屏,我以前修过。是显存花屏吧。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去修都说换主板,深圳这边现在不知道拿去哪里修!

网友:
没有外接,在厂里上班没那么多设备!

网友:
请问大家这主板是750
显卡的主板吗?为什么屏线接口那里跟我原来的不一样,这是平插的,原来的是卡扣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Y400花屏问题基本上都是显卡或显存问题,但显存花的情况不一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