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9-05-19):
主板点不亮,估计是要刷BIOS了,想进入系统去刷,可是没有办法点亮,能否换个主板刷

网友:
#你是什么主板没有说明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主板点不亮,要先查点不亮的条件电压 及信号,网上搜索下工作时序,如果电压 都正常,再考虑刷BIOS,。已经不开机的电脑只能用编程器了,或是有相同型号的主板BIOS直接拆过来测试就行了。

网友:
用编程器来刷了,检测卡直接00都不跑了,失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