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5VD LA-8224P 偶尔能开机

楼主(2019-05-19):
    此款型号的电路图,网上的全是LA-8224P 0.2板的 实际主板是1.0板的。维修容易产生误区,请注意!!!!!
    笔记本上电开机 电流在0.02-0.03 ,偶尔又能亮机,看论坛上通病是EC:KB9012QF  BIOS的问题,所以连基础电压供电都没有测量,直接飞线到键盘接口刷新EC BIOS ,一顿熟练操作,故障依旧。
     开始 按正常维修流程 测量3-5V正常,EC供电正常,南桥发往EC的S3 S5信号没有,测量到南桥的3.3V供电只有2.3V 不正常。此供电由+3VALW 经过Q38转换而来,测量Q38 (图纸上是8脚封闭,实际是3脚封装,非8脚,N沟道MOS管) G极4.5V  S极3.3V   d极 2.3V,G极正常应该是15V, 由19V经过电阻分压而来,测量分压电阻值正常,拆下Q38,连锡直通开机正常,废板找到NMOS管换上 ,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请晰,谢谢分享

网友:
昨天也刚修到一个K45VD进水的,屏线接口屏线都烧糊了,开机电流0.18南桥芯片也挂了,换桥好了

网友:
楼主,请问s级和D级电压在表述时有没有弄反?

网友:
这个机器是ASUS自己做的还是仁宝代工的?

网友:
ASUS的笔记本用仁宝的好少

网友:
有个疑问,Q38坏导致G级电压这么个变成了4.5V

网友:
次级电压低的 多数的都是秒杀

网友:
这样跟修开关的三极管是一样的吧   加锡就OK

网友:
次级电压转换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控制问题。

网友:
仁宝电路的常见问题,二级电压不够或缺失,不错,秒杀

网友(2019-07-15):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故障了 希望换了能解决

网友(2024-08-30):
LA-8224P 图纸 点位

A45v LA-8224p r02.pdf

LA-8224P rev1.0.fz

网友:
楼主说的清楚,如果配上损坏元件位置的电路图就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