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好几天的进水A1466 终于好了

楼主(2019-05-19):
接到同行一台不开机笔记本AIR,三下五除二就把机器拆开了,发现里面有多处面积的轻微进水,然后机器不动电池也没拔, 赶紧跟同行说 这个修好XXX 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同行很爽快的答应,同行兄弟走了,心里一阵暗喜 ,赶紧把进水部位处理一下 扔烤箱里面 ,估摸着几个小时后 就等着收钱了,果不其然 拷完通电咚的一声  赶紧装上班子,一切进系统都在预料之中。钱并没有想象中的难挣! 哈哈  真的是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怎么发现开机大概一分钟后开始狂转 噪音很大 八成是忽悠不过去 交差不了了。赶紧来论坛搜索一下风扇狂转,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这个很多人都遇到过 有一些是换EC处理好的,刚好我EC周边的电阻有腐蚀 虽然被我处理过 此时仍然担心会受损,赶紧用美工刀刮了电阻两端 ,没有发现异常,难道EC下面还有水吗,身边师兄师弟都建议 取下EC重植一下 肯定会好,至于BIOS 我想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所以就没管BIOS,就算要干EC多少也要给自己找个理由 为什么要干它,打开图纸找了一下风扇接口的两个控制信号 的确是连接EC下面的,由于手里有别的机器要搞,索性就扔下了!一放就是两天,还是不想搞EC 问问朋友有没有那个风扇的软件 干脆偷偷的装个控制风扇的软件算了,折腾了半天软件 也没搞成,看来还得搞主板,又来论坛搜索 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  哈哈,有的说换触摸板排线,有的说触摸板,但是我的触摸板能用呀,有的说干了EC也没好,卧槽,触摸板 我倒是有一个库存的 但是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干脆来个简单的吧,之前发现充电排线有过腐蚀 虽然处理过,赶紧找了个15款的充电排线 换上去,还是一样故障,妈妈的 不搞了,有点犹豫要不要定一个料板回来了,继续放,同行已经开始问了,啥时候可以搞好 我说快了 已经点亮了 就风扇还有点问题,转得有点快,要不问一问客户能不能接受,同行直接说 估计是不行的  ,客户一看就是要求高的那种,我靠看来是没有小路可以绕了。只能来真到*WF词语*,定了个料板回来 然后开始取旧主板的EC  取下来发现EC下面根本没有进水的腐蚀痕迹 ,心里有点发愁了 估计换了还是一样吧,算了路走到一半 只能继续走了,把料板放BGA上 干下来 一个一个的0.3摆上去,哎  眼睛都花了,在把植好的EC 和客户的主板放BGA上  干上去,希望料板EC是好的  也希望200度别干坏了,赶紧的装机 卧槽 故障一样啊  风扇还是狂转,赶紧打电话给师兄 师弟们 求助  ,都说查条件 查工作条件,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直到今天 第三次拿出来搞,今天要彻底办它了,找触摸板排线,找了好久 同行都没有 合适的排线,只有翻箱倒柜的把自己库存触摸板找到,虽然心里没底 但是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因为我已经没路可以选了,触摸板换上,触摸板仍然可以使用,风扇问题没有解决,那就还有两个杀手锏了,第一 搞  触摸板排线接口仔细排查,排线一根一根的 表测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排线绝对没有问题, 那就最后一个了  小板了,还好 本人有库存的小板,也是翻箱倒柜 找到,换上去通电,我已经不抱有多少希望了,呵呵 风扇真的消停了,心里那个气,原来问题出在小板上,本来打算换小板装机,可是觉得小板虽然是自己库存的,赶紧想办法找图纸 结果没找到,小板价格大概160  左右,划不来啊 ,然后仔细看客户的小板,不看不知道 一看 接口腐蚀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可以看到PC板走线到 另外一面 有个小芯片三个脚直接一起腐蚀了,心里那个高兴 十有八九 就是它的问题,赶紧洗板水 拿出来 杀 , 在杀  换上去 终于修好了, 搞了这么多天的毒瘤 终于找到了真正原因,高兴了一分钟,瞬间觉得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只不过真的是犹豫不够仔细,只知道啃板子芯片  查电路,却忽略了很细致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觉得小板有了声音也有了充电功能,就从来没有想过小板也会导致风扇故障,更没有想到 小板C壳 键盘下面也会有腐蚀 被遗漏掉,

网友A:
进水的机器主要就是眼细,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这也不花多少时间,实际情况都是靠自己的,别人建议啥的真的没多大用的,所以我一般不去请教别人,论坛看看没一样的故障就自己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主要就是眼细,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这也不花多少时间,实际情况都是靠自己的,别人建议啥的 ...

一直找EC问题  忘了其它细节了,还好有人提醒 小板也会引起,这个小管子在键盘下面 一开始没有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