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72,版号LA-F251P的BIOS,哪位兄弟有共享下?谢谢!

楼主(2019-05-20):
如题,论坛里的3个都刷了还是不行,这个电脑BIOS好像是带otp文件的,可能刷没了,有带otp的BIOS请共享下!新本BIOS确实不太好搞,提醒大家刷BIOS时需谨慎!先谢谢了。
此机确定是BIOS问题的。

网友A:
这是哪一年的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一年的本本

2017年的图片上有日期的。

网友B:
我给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吧!

谢谢版主!!!加我企鹅发给我下吧:11416430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加我企鹅发给我下吧:1141643054

妥,先测试,没经过测试,一律不乱放,bios太乱了,搞不清好坏

网友B:
感觉机器应该在保啊,,,,,,,,,,,,,

网友D:
机器还蛮新的哦,修过几片这个板 BIOS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还蛮新的哦,修过几片这个板 BIOS坏的,,

可有otp备份?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搞。

网友E:
看到你求助已经帮你 分离原厂BIOS  自己去下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918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求助已经帮你 分离原厂BIOS  自己去下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9189-1-1.html

没用,otp没有,没得玩,做个bios分分钟,但是亮机就不好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用,otp没有,没得玩,做个bios分分钟,但是亮机就不好说了

测试完我这个BIOS 再说 。不一定OTP 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测试完我这个BIOS 再说 。不一定OTP 没了。

你以为楼主没测试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楼主没测试吗?

好的。那就没法帮了

网友F:
otp   Otp   为卅要搞毛的otp    服了

网友:
一直想问下,,OTP是啥,,然后怎么判定BIOS带otp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求助已经帮你 分离原厂BIOS  自己去下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9189-1-1.html

嗯 可能是otp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otp   Otp   为卅要搞毛的otp    服了

是啊,普通bios多好啊,为啥要整个otp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那就没法帮了

谢谢你的,你的bios我会测试的,昨天版主发个刷上还是一样不亮机,估计多半是otp没有了,直接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机器应该在保啊,,,,,,,,,,,,,

这个bios是上家刷坏的,我也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还蛮新的哦,修过几片这个板 BIOS坏的,,

兄弟,你备份的有没有otp文件啊,用809f备份时会多出一个1kb的同名加后缀的文件就是了,有的话发我下。

网友G:
刷BIOS一般刷不到OTP吧,除非换BIOS芯片。以前备份出的OTP部分都是几个相同的字符,是不是你这个也是一样的字符?参考同品牌机子OTP拷过去试试

FYY

网友:
现在的BIOS越来越不好搞了

网友:
tb里应该有吧,如果怀疑下载的BIOS有问题,建议去tb买一个

网友:
笔记本太新真的不好搞,资料什么都没有。

网友:
otp很重要,切记

网友:
otp 要保存才行

网友:
otp其实坑过不少人,现在编程器都支持,仔细看丝印,做好备份

网友:
谢谢你的,你的bios我会测试的,昨天版主发个刷上还是一样不亮机,估计多半是otp没有了,直接不触发

网友H:
一直想问下,,OTP是啥,,然后怎么判定BIOS带otp求解答

FYY

网友:
现在估计没有吧 去X宝上面找一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直想问下,,OTP是啥,,然后怎么判定BIOS带otp求解答

如果没有otp或数据错误就不读取bios了,按开机键没有一点反应,bios都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otp或数据错误就不读取bios了,按开机键没有一点反应,bios都是参与触发的

报错还好,可恶的就是有的机型会死给你看

网友I:
开机掉电BIOS,带2K文件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FYY
FYY

网友:
这款机器开关板塑料接口容易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机掉电BIOS,带2K文件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看看你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机掉电BIOS,带2K文件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下载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机掉电BIOS,带2K文件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用8059F备份原机BIOS时会自动另外生成一个同名带后缀的几kb文件的,我就需要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开机掉电BIOS,带2K文件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你这个掉电的搞好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掉电的搞好了没?

继续找otp ing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掉电的搞好了没?

继续找otp吧,这玩意不好找

FYY

网友J:
现在很多这种机器都是bios,要么就是U坏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找otp吧,这玩意不好找

嗯,除了找otp,没有其他招可使了吧!    奇葩的otp。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很多这种机器都是bios,要么就是U坏了

嗯嗯,确实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找otp ing

谢谢版主的持续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刷BIOS一般刷不到OTP吧,除非换BIOS芯片。以前备份出的OTP部分都是几个相同的字符,是不是你这个也是一样的 ...

你备份的有没有dell的otp,有的话发来我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备份的有没有dell的otp,有的话发来我试试的。

FYY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是编程器809F读取出来的,没有看到otp。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谢了,刷了还是不行,貌似多的那1kb刷不进去。把那1kb粘贴到合成也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了,刷了还是不行,貌似多的那1kb刷不进去。把那1kb粘贴到合成也不行。

OTP部分是一次性写入的不能更改,你要换一个全新的BIOS芯片才行。

FYY

网友:
读取或写入OTP:编程器上要选择有OTP的那一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OTP部分是一次性写入的不能更改,你要换一个全新的BIOS芯片才行。

哦哦,是这样啊,我是在原芯片上刷的。芯片查空也不行吗?回头买个同型号的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