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niper Z6 REV:1.0主板图纸或BIOS请共享下谢谢

楼主(2019-05-20):
如题,接到一技嘉进水主板,没有找到图纸,哪位有请共享下,或与之相似的也行。IT8728F + IT8892E的,BIOS是双8M
的。

网友A:
官网不是有bios吗,去下就可以了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不是有bios吗,去下就可以了

官网bios不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的,看来需要学学bios合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bios不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的,看来需要学学bios合成了

不用的,直接下直接刷就可以了的,不用合成分离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直接下直接刷就可以了的,不用合成分离

下载的一般是exe或cap文件的,cap文件可以直接刷吗,我试试的!

网友:
技嘉的下载来都是 zip 压缩格式,或者 EXE 自解压格式。解压里面有  BIOS 文件都是直接可以烧录的

网友C:
技嘉主板官网BIOS不需要分离的!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官网BIOS不需要分离的!

哦哦,那省事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官网bios不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的,看来需要学学bios合成了

可以直接刷,选择文件的时候选ALL,我用的是809f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刷,选择文件的时候选ALL,我用的是809f

哦哦,谢谢回复!

网友(2019-07-05):
正好需要留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