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联想510-12ISK BIOS

楼主(2019-05-20):
联想510-12ISK开机无显示,主板型号是MIIX510,测得CPU边一个电感无电压,迅维网上找不到BIOS,在淘宝上买了一个

网友A(2019-07-15):
我也台,一样的也是CPU有组电压没出来,开机掉电,刷了一样不行

网友(2019-08-24):
这个BIOS刷了不亮机,

网友:
BIOS  已验证  是好的   本机问题是LOGO界面反复重启    刷了BIOS 第一次开机很慢,关机再开就正常!

网友(2020-01-03):
我试试   看看怎么样

网友B(2020-04-30):
引用 网友A:
我也台,一样的也是CPU有组电压没出来,开机掉电,刷了一样不行

请问大神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2020-08-25):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找到问题了吗?!

修好了吗,我也碰到了一台这样的,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2021-03-06):
先下一个看看在说

网友(2021-06-27):
这个bios是好的,原故障是不定时重启,刷了这个bios就正常了,测试一天没有重启了

网友(2022-04-29):
BIOS 测试OK的

网友(2022-12-11):
这个bios要用编程器写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