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69 板号为820-3023 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

楼主(2019-05-20):
苹果A1369 板号为820-3023  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拆开主板观察没有进水氧化.开修
第一步
以前碰到触摸排线坏的,先测量排线是否导通.测量结果正常.

第二步
测 J5700 接口3.3V 3.42V 5V  RST及各信号阻值. 测量结果正常.

三步
测 U5700 芯片3.3V及各信号阻值和电平. 测量结果正常.
(J5700USB_TPAD_CONN_P.USB_TPAD_CONN_N   两信号通到芯片)

四步
测 U5010 芯片3.3V及各信号阻值和电平. 测量结果正常.
(SMC_TPAD_RST_L      SMC_ONOFF_L两信号通到芯片)

五步
该量都量了.该测都测了.下一步只能换配件试了。
从苹果配件专营借个触摸板.涛声依旧
从现在情况判断问题应该只能出在U5700和U5010两芯片上了。
先从U5700下手.换好试机键盘鼠标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机器触摸板出问题的多。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 现在研究苹果笔记本维修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努力学习ing,我继续努力,啥时候才能像楼主一样优秀。一进来我觉得是触控板坏了呢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有点蒙。看了楼主的案例 ,真的恍然大悟

网友:
苹果笔记本还是笔记本好修。。。。。。。。。。。。

网友:
苹果本修的少

网友:
好的,学习下,遇到触摸不良心里不慌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技术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