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5459时亮时不亮已秒

楼主(2019-05-20):
内存槽虚焊,用老铁拖 完就OK 了,刷BIOS 没用,直接拖。

网友:
亲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的上            ......

网友:
不亮时电流多少?是不是检测内存不过状态

网友:
还有内存槽虚焊的。。。我目前还没碰到过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亮的时候是闪黄灯。

网友:
我目前还没碰到过内存槽虚汗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DELL 的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了。。。。。。。。。。。

网友:
内存槽假焊的,真的没碰到过。显示屏接口槽假焊的碰到过。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过此,这个毛病。下次碰到可以做参考

网友:
不亮的时候,闪灯报警,换槽比较稳妥。

网友:
这机器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我修到过几台

网友:
以前只碰到腐蚀的还没碰到虚焊的.......

网友:
楼主这个不亮的时候是什么电流,我也遇到过时亮时不亮的,搞到怀疑人生就放弃治疗了

网友:
很久没遇到过了 还是以前老机子有虚焊的

网友:
对,这个机器好像这个槽子特别容易脱焊,是个通病

网友:
现在机器内存槽虚焊的很少

网友:
学习中,谢谢前辈分享!又多了个学习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