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47LM6700-CB液晶电视无声音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20):
    一台LG  47LM6700-CB液晶电视,故障是图像正常,所有通道输入都无伴音,拆机检查,发现此机的音频部分使用的是STA380BW,查资料此芯片为数字音频处理芯片,负责把主芯片送过来的串行数字音频信号进行处理,并进行前置及功率放大后推动扬声器发声。首先检查扬声器,用万用表的R*1挡测量扬声器有“咔咔”的声音,说明扬声器是正常的,再查扬声器到主板的连接也正常。电视机通电,测量STA380BW功放输出端的4个电感的对地电压,一组为8.8伏,另一组为0伏,不正常,进一步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28脚的3.3伏正常,而5脚和8脚的电压为34伏,比电路图标注的24伏明显偏高,查43脚,44脚的总线电压,41脚的静噪控制电压,40脚的复位电压未见异常,在输入机顶盒电视信号的情况下,用示波器观察36,37,38,39等引脚从主芯片输送过来的数字音频信号,时钟信号都正常,判断是供电电压过高损坏了音频IC.

      下一步就着手检查电源部分了,发现电源板标识该路电压的确是24伏,实测34.3伏,另一路标识为12伏的电压也升高到了16.9伏,检查电源的稳压部分,发现光耦已腐蚀断脚,更换光耦后输出电压恢复至24.5伏,12.1伏正常值,换上STA380BW,开机图声正常,顺便测量下输出端4个电感的对地电压都为1伏左右,至此,电视机无声音故障修复。

网友:
好久没修过电视了,以前修了很多。自从修 笔记本起就不修电视了。除非亲戚朋友拿来帮个忙。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需要的就过来下一个的·不辞

网友:
不错的手艺,不错的维修过程,牛。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真的不错,用上了两块优利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真的不错,用上了两块优利德的

我是优利德的忠实粉丝

网友:
前几天修台55寸的LG,也是无声,24V电源供电偏高,修好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