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048EM去保护方法

楼主(2019-05-20):
今天修到一台tcl的电视,一闪就灭,你懂的。高压芯片为MP1048EM,将1,6脚接地去保护即可。

网友:
这不是长久之法。。。测测MP1048EM的过流过压检测脚的电压。。。这两个脚的分压电阻坏的多

网友:
草,你这怎么发到笔记本板块了,而且去保护有时容易烧灯管和屏,不过少见而已,客户不愿给多少钱才这么搞

网友A:
去保护烧灯,烧板,到时候坏得更严重。真特么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烧灯,烧板,到时候坏得更严重。真特么坑!

没事的,去保护分几种情况,只要确认灯管没有损坏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去保护分几种情况,只要确认灯管没有损坏就可以的

无论怎么样,去保护都是不可取的,你现在确定灯没问题,去掉了驱动板的保护电路,等灯有问题的时候呢?直接烧毁,要么板子烧黑或烧出个大窟窿,灯和板都得换!要么灯条高温,损坏背光纸或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