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不跑码简单维修

楼主(2019-05-20):
     GA-B75M-D3V不跑码有时循环重启,
按平时检查各大电压,唯独桥1.0V电压很低只有0.43V不对,就是它了。

由于没图纸就跑线(主要是没分下图纸,无奈没头绪才会下图纸,这份图纸其实我也下过,但是忘记放哪里了),跟着G级跑到CPU FAN旁的324运放IC第7脚。强行短接插头上电(有时触发会断电)测运放5/6脚都是0.43V,证实是运放+端分压不正确。啰嗦下:运放的+和-其实就是加减法,+是基准-是反馈。反馈高于+不就减的越多输出就跟低,反之依然了。

怀疑运放5脚对地滤波电容漏电,拆还是一样,只能拆了分压电阻一个一个测,通过分压计算(论坛有计算器)上拉电阻12.4K是正确的。4.6K的下拉变质了。电阻变小还是很少见,大多都是变大。

下分压电阻

故障位端子标号

更换下分压电阻为10K后测量5脚1.09V。

触发跑码亮机。

网友:
老板学习的技术还六六的

网友A:
老板厉害,我有一张华硕的H55主板,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不触发,量了开机针有5v,复位针有1.89v,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bios也拿下来重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板厉害,我有一张华硕的H55主板,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不触发,量了开机针有5v,复位针有1.89v,然后就不知 ...

坛里有H55时序图,按时序来查,不过没图纸就难了,还有点位图。可以查IO PDF。

网友:
我也来好好学习一下楼主的操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里有H55时序图,按时序来查,不过没图纸就难了,还有点位图。可以查IO PDF。

新手一直想弄,不知怎样下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