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长城电源的真伪

楼主(2019-05-20):
电源名称:长城四核王专业版BTX-500S(A)
电源刚拿到手就感觉很轻,怀疑是假货,在这请教下各位帮忙看看
电源内部没有发现主动式PFC大电感,就是那个像变压器一样很重的那个东东

一级MEI被省掉了,这是国产老大长城的源?

再看看二级MEI,好像也挺省

网友:
应该是主动PFC的,没有大电感。。。。。。。

网友A:
现在的电源不用那大电感啦   不一定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源不用那大电感啦   不一定就是假的

现在的新电源一级MEI也可以省了吗?一级MEI 就两个蓝色的小电容和磁圈搞定

网友B:
主动PFC的就是轻~~不像山寨,现在的长城航嘉品牌电源低端就是这样的省料严重。

网友C:
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有水泥疙瘩

网友D:
有带EMI电路,主动式PFC电路,正品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带EMI电路,主动式PFC电路,正品无疑

那看来是正品了,是我多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的就是轻~~不像山寨,现在的长城航嘉品牌电源低端就是这样的省料严重。

省的让我怀疑是不是假货,几十块买的,如果是假的就丢了,怕杂牌电源击穿我的板U就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有水泥疙瘩

有水泥疙瘩就有重量啦!很轻,比我之前额定420W的电源轻得多

网友:
我收到一个电脑,电源坏了把主板击坏了,拆开电源,连个保险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