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杀dell 3442不通电

楼主(2019-05-20):
机型:dell 3442
板号:13269-1
故障:不开机

       同行送修一台DeLL 3442的本子,说不通电,开不了机。拿到插电果然没有反应,报价后同意维修。拆开后板子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板子干净,无烧坏的地方。
打各电感阻值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检查公共点19V有的,再量待机3,5V没有供电,量VREG3有3.3V。

再量3V 5V待机开启,发现没有开启,为0V。

追查3V_5V_EN信号,此信号是由EC的S5_ENABLE发出而来,通电时量该信号阻值,对地接近导通。

追查该信号各接点,发现这机的S5_ENABLE还连接了Q2403,就在EC旁边

Q2403是个N管,高电平导通,量G极发现有2.5V,同时该号信也是EC供电控制脚。那如果KBC_ON#_GATE这个信号为2.5V,那EC供电那不是不正常?果然如此

才2.8V左右,看来问题出在这里。看电路图,量R2433电阻两端,发现KBC_ON#_GATE_l这边为0V,KBC_ON#_GATE为2.5V,那可以确定是Q2402自身坏了才导致这种情况。Q2402是P沟道管,低电平导通,G级2.5V肯定不正常,到料板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后通电量EC供电,有3.3V,5V了。

按开机键,触发正常显示,完美修复。

总结:该机没有待机,追查开启信号时反杀EC供电不正常导致没有开启信号,这个机器电路设计比一般的机多了一重保护,就是EC供电跟S5_ENABLE信号同一控制,达到保护目标电路的目的。希望大家可以借鉴,多多加分,感谢。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 BIOS 的波形  测一下 基本条件 还有屏的条件

wsm001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在下人称小马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梦回风吟〃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潘新有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EC供电偏低,导致不发出S5EN信号,EC供电是3VSUS转换过来的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反推的很好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 BIOS 的波形  测一下 基本条件 还有屏的条件

你在说什么?水贴也太过分了吧。。。至少看下楼主发贴的内容吧,起码的尊重吧

网友:
电路好手

网友:
技术好就不一样,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S5 EN不是按开关出来的吗

网友:
分析思路不错

网友:
多来点电路图,看的更直观,楼主也能少打字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   照着楼主这样查   修好了   哈哈  谢谢分享

网友:
待机电路布正常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理论扎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修的还真是细致啊,维修真的是需要细心和耐心啊

网友:
上次换了几个都不稳定   直接一坨稀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维修是需要细心和耐心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碰到修过两台了        楼主技术棒棒哒

网友:
修板子思路清晰很重要  一步一步的找到故障点很有成就感的 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精彩的分析,思路真好,限量版福禄克瞩目

网友:
厉害,这机修的少,以后遇到就捡到钱了

网友:
高手,就在我家附近,下次不懂要请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