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代大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9-05-20):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7代大电流不开机。用户说的无缘无故就不开机了。拆机加电就短路。查了半天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熏松香烧机,哪里烫拆哪里,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最起码,y要看下是电池还是PPVCCMAIN短路

网友(2019-06-20):
你不會修能不能學一下原理,夾電後手機會輸出兩路供電,第一路電池供電,第二路車主供電,你先要明白基礎原理,不會的可以加我微信13691521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