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70 LA-A321P 认不到声卡设备 求助

楼主(2019-05-20):
系统内认不到声卡设备

测得条件:供电都正常 LDO1 LDO3 为1.3V 但是LDO2为4.4V 不知道正常不
声卡芯片排除了几个都一样
还有一个重要信号复位信号。。。。很奇怪,在装上声卡的时候测为0V 。
不装声卡 测焊盘缺位3.3V 高电平。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声卡什么信号去给CPU检测才会发出复位,要不就拉低复位。。。。

希望大声帮帮忙。。。没招了

网友:
装个系统搜索吧  很多都是系统导致的

网友:
没有认到到声卡,重点查这五个信号,声卡的5脚6脚8脚10脚1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