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70 LA-A321P 认不到声卡设备 求助

楼主(2019-05-20):
系统内认不到声卡设备

测得条件:供电都正常 LDO1 LDO3 为1.3V 但是LDO2为4.4V 不知道正常不 VREF 为2.2V
声卡芯片排除了几个都一样
还有一个重要信号复位信号。。。。很奇怪,在装上声卡的时候测为0V 。
不装声卡 测焊盘缺位3.3V 高电平。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声卡什么信号去给CPU检测才会发出复位,要不就拉低复位。。。。

希望大声帮帮忙。。。没招了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个华硕的板载一体 U,也是认不到声卡声卡没复位,声卡模块供电啥的也查过了OK最后也没修好,怀疑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个华硕的板载一体 U,也是认不到声卡声卡没复位,声卡模块供电啥的也查过了OK最后也没修好,怀 ...

这个也是那个一体U 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装声卡复位3.3V 正常, 装了声卡就没了, 测阻值也没短路。。。应该是还需要什么信号过去才会出来复位吧

网友:
维修专家都遇到难题了?看来非一般人搞的定。

网友B:
这估计都不好修了,我碰见的基本都是芯片坏了,你刷BIOS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都不好修了,我碰见的基本都是芯片坏了,你刷BIOS试过没

有的。。。。现在就给一脸懵逼的状态了

网友:
维修专家都没招了,我们怎么办,不过我问问,那个与LDO2连的电容正常不,

网友:
上次修个联想G480 同行送修的,声卡条件测试OK 拆拆掉 测总线没断线 BIOS刷了 更换 声卡 和桥 都没搞定, 故障和你的一样声卡复位不正常时0V 拆了声卡3.3装上0V 。装上声卡声卡复位变低(我这个故障是 用电源声音正常用电池一会就没声音)

网友:
遇事不决干南桥,哈哈哈,南桥赌神看多了

网友:
测试软件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我也修到过DELL机器不认声卡 刷了原厂BIOS进系统不认声卡 刷了原机BIOS就好用了  你刷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