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A341P触发不显示,可能通病

楼主(2019-05-20):
此板子,开机触发不亮,最后拆到触摸板这块的时候,亮了,如图,电阻短路,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A:
拆掉后,
触摸板能使用吗?

网友:
电阻短路是什么原理,好像没见过.........................?

网友:
电阻还会短路?

网友:
楼主什么鬼,这个有图纸吗,没听说过电阻会短路的呀

网友:
看着是电感啊 电感通正常的啊

网友:
电阻短路,一般电容才会短路才对啊‘

网友B:
这是触摸板坏发么?

网友:
这是电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后,
触摸板能使用吗?

拆掉后进不了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触摸板坏发么?

是的,触摸板坏咯!

网友:
头一回听说电阻短路

网友:
楼主能查到触摸板上去了牛X,不过怎么是电阻短路呢?

网友:
电阻只会断路!或者阻值变大!楼主可能打错字了断路打成了短路!

网友:
是不是阻值变低了?

网友:
一脸懵逼   电阻短路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怕是10欧姆一下的电阻吧

网友:
运气不错见到死鱼了恭喜楼主66666666

网友:
有图纸吗?看一下哪个原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
故障在触摸板上

网友:
电阻怎么可能短路。是否板子短路了。拆了电阻就相当于断开短路部分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看到这样的机器试试看

网友:
电阻短路, 电阻短路很少见的 还好楼主细心

网友:
意思是说通病的触摸板坏了引起的?

网友:
这是电容变黑了吗

网友:
普通笔记本修的少,我主要修苹果笔记本,来楼主这里学习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阻短路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情况也是有的,少见而已……

网友:
电阻还会短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只有电容才会短路,电阻坏是叫开路!要么就是0欧的电阻

网友:
我也是头次听说电阻电路。。。。。。。。。。。。。。。。。

网友:
老铁 我 遇到的都是  电阻 没阻止了     现在变成了 电阻 短路了   太少见了  几乎没有遇到过   真的是

网友:
阻值变小了吧,是很少见的。一般进水的,比较常见

网友:
我都看懵了  电阻还会短路  哈哈哈  应该是断路吧   头一次看到触摸板还会引起笔记本短路的  学到了

网友C:
Thank you very much, it was great help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ank you very much, it was great help

I'm glad to be able to help you.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是电阻短路 还是后面相连的

网友:
这又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联想的机子经常遇到键盘触摸问题引起的不显示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碰到过 这问题 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电阻也能短路?没遇到过。电阻开路的导师多见。短路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电阻一般都是阻值变大

网友:
就遇到一台不能说是通病吧

网友:
上面型号机器吗,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电阻短路?一般都是电容的多吧/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没听说过电阻会短路的 怕是电感吧 后继短路 拆了电过不去 开路状态 所以可以开机了 是不是应该是这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