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14-7447不显示

楼主(2019-05-20):
机器跑到1.6不显示大小写灯不亮   显卡加焊不行一个样   bios刷过一个样    这种查电压  引起可能性不大   会不会是cpu坏了  求助大神

网友A:
感觉电流好高 ,BIOS是官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流好高 ,BIOS是官网的吗。

这种性能本1A多的电流一点都不高。

网友B:
如果是桥和CPU一起的那种有可能是CPU

网友:
显卡供电出了吗

网友:
4代CPU,太爱坏了吧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CPU不知道咋回事,特别爱坏,以前的电脑CPU基本都很难坏的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桥和CPU一起的那种有可能是CPU                                                                   ...

这个是标压u,不会是一起的,4核心的。

网友(2019-07-06):
1.6电流有点高哦,我的0.93刷了BIOS也是不显

网友:
按理说裸机1.6的话应该还是显卡没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