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示波器大战2修机A1466无背光 820-00165

楼主(2019-05-20):
接了一台2修的无背景光的A1466的机器版号:820-00165
原理图

网友:
维修不容易,修好更不容易。。。。。。。。。。。。。。

网友A:
EDP_BKLT_PWM来自U(PCH模块)不是来自S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P_BKLT_PWM来自U(PCH模块)不是来自SMC

被你这么一说,我又看了下确实是这样,我当时记得换了EC和升压芯片之后就好了,我的失误,谢谢纠正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EDP_BKLT_PWM只有1.4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C:
“电感前段前段电压8.6V,升压二极管后端25V,此电压正常”,楼主你的检修过程来看,是先有升压,后才有“EDP_BKLT_PWM”,这个信号吗?有点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前段前段电压8.6V,升压二极管后端25V,此电压正常”,楼主你的检修过程来看,是先有升压,后才有“ED ...

你看示波器的截图呢,是先有8.6v先来,然后信号,然后再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EDP_BKLT_PWM只有1.4V不知道正常不

这个信号是个方波,这个万用表量出来的是平均值,这个属于正常的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SMC上读屏信息出了问题

网友:
那位置进水很容易无背光,屏线烧坏短路也碰到好多

网友D:
楼主功力深厚,谢谢分享,学习下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信号是pch发出的,换了ec好了,时序应该跟ec某个信号有关,楼主牛这种单芯片是我就判定pch问题了,直接放弃了!经验学习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查LID,这个不正常,PWM好像也不正常。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
EC坏了没有开启信号吗?

网友:
你的跟这个人的帖子一样。LID吧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7422-1-1.html         我上次那个亮度调节断线是我挖断的。

网友:
我也碰见过这个问题,就是EDP_BKLT_PWM不出,升压也有了,开机就是闪一下就灭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再去整个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不够用啊

网友:
这个灯管测试很666666666

网友(2019-06-25):
黄老师提示得好  sm总线不影响新品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功力深厚,谢谢分享,学习下维修思路

我另外写了一篇总结贴,你可以去我主页去看我的总结帖,这个帖子写的不好,我几天后又写一篇,那篇比较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

我另外写了一篇总结贴,你可以去我主页去看我的总结帖,这个帖子写的不好,我几天后又写一篇,那篇比较全面

网友(2019-09-07):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

我也学习了,如何回复才能超过15个字哈哈哈哈啊

网友:
EDP_BKLT_PWM这个信号和LID有关,楼主搞清楚EDP_BKLT_PWM到底要满足什么条件才有吗?我现在有一台已经升压了,屏条件也满足了,LID也有3.3V,EDP_BKLT_PWM还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