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利器 PCI-E 16X转PCI-E 1X

楼主(2019-05-20):
显卡维修利器!
速桥 PCI-E 16XPCI-E 1X
显卡插主板上不方便测量。转接出来很方便!!!!
以前论坛里也有同行发过这款转接卡。
就是用USB3.0数据线,把主板的PCIe-1X,引到转接板上,让显卡工作在1X模式。
手上这根线是咸鱼二手买的。矿老板清场处理,几元一套。
用着很方便。

网友:
这样确实方便测显卡上的电压

网友A:
这个只能修供电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修供电把

修供电修短路不都要用到?要不然呢

网友:
怎么使用^_^

网友:
嗯,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太大,因为一般有一张测试主板插上去就可以测电压了

网友(2019-06-22):
gt系列的不好用吧

网友:
我买了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B:
我很少用这个。一般测量只要整套东西在裸露,不在机箱里面,测量也非常方便

一般先测12V和3.3V是否对地短路。没事就正常插主板插槽上测试了

有些板子不支持这种转接的,用几次后就很少用了,扔在那儿积灰了(有些不显示)

显卡测量电压不方便,更多的不是延长不延长的问题,而是散热罩的问题,拆就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少用这个。一般测量只要整套东西在裸露,不在机箱里面,测量也非常方便

一般先测12V和3.3V是否对地短 ...

12v,和3.3伏在啦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