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5 VER1.1 手动复位才跑码

楼主(2019-05-20):
故障是开机复位灯常亮,要触发一下复位针才跑码,跑码后开机是完全正常的。

因C273坏导至。换可即。下图圈中就是。

写过程有分加吗?穷呀

为了 古典浪漫  的2分,特此分享维修过程以表感谢!

1.看到这个问题第一时序就想到AMD 双桥时序,南桥在收到PWR_GOOD后需要延时39ms,才会发出NB_PWRGD给北桥,延时为了等待南桥内部的时钟模块工作稳定。

2.于是直接查NB_PWRGD信号,但是没有发现延时电路。NB_PWRGD是由WD_PWRGD转过来的,查WD_PWRGD同样没有延时电路。

3.再查PWR_GOOD(这个板图纸信号是SB_PWRGD),同样没有延时电路。SB_PWRGD信号是由SYS_PWRG转换过程的,再查SYS_PWRG信号,终于打到延时电路。

网友:
谢谢 分享,  能说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复位灯常亮,一般就是没有复位,按此思路维修就行。

网友A:
楼主照片板号和你写的咋不是一回事?

网友:
要触发一下复位针才跑码,跑码后开机是完全正常的 楼主贴上这个原理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想知道啥原理楼主能说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照片板号和你写的咋不是一回事?

V星 主板 有两个型号,我们维修技术员一般都是用内部型号(统一都是MS-开头的)。V星对外型号和其它主板厂商一样都是按主板芯片组命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 主板 有两个型号,我们维修技术员一般都是用内部型号(统一都是MS-开头的)。V星对外型号和其它主 ...

懂了,谢谢

网友:
C273短路导致SYS-PG没发出,A板还是修的太少了

网友:
谢谢 分享, C273短路拉低了Q56,导致Q56截止,从而使Q53导通,最终导致SYS-PG没发出。

网友:
前几年这个板子修的多,这种问题就是那几个六角小三极管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