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951p改ME秒亮

楼主(2019-05-20):
联想s400,,BIOS,,专治档代码15,,20.。,,档15和20请重插屏线两端,,然后干BIOS,,如果刷入4M的反复重启(一般是重启3次就会亮),,2M的也要一起刷,,包好。。。这个是独显的,,看好在下,,能用记得回来留下好评,,不行请管理员删贴都行

S400 LA-8951P ec.zip

网友A:
怎么改能把方法说一下,受人鱼不受人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能把方法说一下,受人鱼不受人渔

兄弟改bios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的,。。如果可以我毫无保留教你。。。你可以先在论坛里搜一下看有无相关教程或者是报个迅维远程,,在不行就去迅维实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