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进水,现在情况是进系统慢,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9-05-20):
z460主板进水,修好保护隔离电路,修好待机电路,清理好显卡供电电路。能点亮,进bios画面一帧一帧的,进系统等半天才出微软徽标,长时间不能进系统,换过显卡,加焊过显存,桥,刷过bios,都不能解决故障,求高人指路,下一步重点测啥?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联想的本同样是进水,在桥背面。处理好了可以开机了,问题来了。它是固态WIN10系统,在快要进桌面的时候,暗屏60秒。多次测试都是60来秒。换过系统和硬盘,还是同样的。还好客户不介意

网友:
更换显存

网友:
有时候进水的机子如果不早点处理就会引起各种后遗症。进水了放了三天才拿过来修,就长霉菌了

网友:
加焊桥试一试

网友:
拆掉硬盘试试,硬盘有大量坏道就这样,有用给我加分

网友:
坚持进到系统下,然后看看CPU频率。测一下CPU核心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换硬盘试试哈

网友:
建议换个南桥再修

网友:
这个问题不排除南桥问题吧,还有IO遇到过一次这样的

网友:
不插键盘排线 键盘坏了也导致这样的情况 或者换个硬盘

网友:
谢谢各位,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拆掉硬盘,进PE试过没有

网友:
先拆除网卡 。不行再换桥

网友:
这种问题 可能跟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进水部位,用放大镜观察。很可能是线路腐蚀,要断不断的那种状态。要么就供电不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进水还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检查看看是不是总线上有什么设备不正常

网友:
检查看看是不是总线上有什么设备不正常。。。。。。

网友:
全部烘干再看

网友:
主要看进水位置,仔细看有没有腐蚀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看看是不是降频了,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