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2416H反复重启!全网求助!!!

楼主(2019-05-20):
此型号显示器以前遇到过2台 一台刷过程序没好  一台记得换过电源板也没好...
这次又来一台   现象不定时 反复重启   无规律...
由于以前两台刷过程序 换过电源板没好 所以这次直接TB发了块信号板 六十多元  收到  更换后当天测试没问题   第二天开始反复重启...  无语...
判断可能触摸开关板可能有问题  拔掉开关板测试  开始不重启了  过了几小时  又是一个样....
找了个20寸的屏幕   换上后测试一天  没发现重启   判断有可能是液晶逻辑板电路或者 灯条有问题  果断TB发了块同型号屏幕三百多   ...
到货后测试  几小时后还是重启... 醉了...
现在只有电源板没换了  又TB了块电源板...   回来更换 还是重启...
..................
不死心 换回旧信号板测试   几个小时没重启   以为卖家的信号板坏导致走了这么多弯路..   高兴的壳子装起来  结果不到一小时 重启... 重启...  重启....
.........................
全迅维求助................
这是买回来的屏和板

网友:
什么都换完了,问题还一样,只能换人修了。

网友A:
看你帖子,驱动板换了,电源板换了,屏幕坏了。为啥不拔掉按键试试?

网友:
可以另外组一套了,那就另组一套看看卖家与你的东西哪一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哈哈哈哈哈,看完我都想笑了,就差壳子没换了,说不定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用新的一套测试一下开关。看看开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帖子,驱动板换了,电源板换了,屏幕坏了。为啥不拔掉按键试试?

人家写得很清楚了,拨了按键板试了一天,第二天又会

我是觉得楼主你只换件,修液晶难道你就不测量吗?重启时你没量一下电源板有没输出电压吗?

网友:
买的板,不一定就是好的,还是要研究下原理,测量对比,才能修好,要有耐心

网友:
换总比修电路快吧   客户愿意换  我难道非要修

网友:
反复重启, 要注意测量下电源的输出电压,特别是在重启的时候,还有是不是你电脑或者信号源的问题呢?VGA 线?又订屏幕又订板子, 干脆买一套壳子组装一台算了。

网友(2019-09-12):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一台,你这个全部换完了都没好,我都不敢修了

网友:
回复都回复不了....

网友:
都已经换玩啦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怪

网友:
我遇到过一列华硕的24寸显示器。开机半小时左右就开始跳黑屏,几秒后又亮,间隔5-6秒反复这样,拆机发现驱动板上一个IO芯片发烫,随手拿来一个铁片散热装上,居然好了,(可能是起保护了,等稍微冷却了又开始工作了)因为是自己用的显示器装上后也没再管他,一直这样用,有一天太闲突然想拆屏幕,因为很早以前就发现右下角有些暗淡,(估计是灯珠坏了几颗)拆,然后换了9颗灯珠装上,亮是亮了感觉买到了假货,隔着屏幕看换过的地方还是比其它没换过的地方暗,将就过吧,在此期间突然发现贴散热的芯片不热乎了,拆散热,试机,看了一下午的电影居然不会跳黑屏,装机用到现在还是好的。我是瞎编的实在编不下去了,有大神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