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15 5565 电池放电一会掉电充电一会后“已接通未充电”故障原因

楼主(2019-05-20):
接了台DELL Inspiron 15 5565 LA-D803P AMD CPU 故障:电池放电一会自动掉电,充电一会提示 “已接通未充电”。充放电PWM ISL 88739HRZ ,反复外围测试结果:
ACDET分压正常,保护隔离通过正常 ,ACOK 正常, 电池接通脚上电池后拉低正常,I2C通讯正常,  CHG VDD正常, CHG LIM   AC LIM正常,电源功率检测脚反馈无问题。上图:DS1052是电源功率检测脚反馈状态 。
下面那台TDS 2014 CH3(粉线:电池充电电压状态) CH2 蓝线 CHG VDD 5.4V    CH1黄线:CHGLIM由CHG VDD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5v为保护动作阀值。CH4绿线:I2C信号反馈

均正常。
电池放电掉电时电池先拉低输出电压。充电时也一样(换的新的原厂电池换)。本着先难后易的原则,决定重写EC bios试一下。
此板主BIOS 不参与触发。EC  BIOS是写在KB9022片内存储。系统下正常升级报错,懒得理它。搜论坛发现没有此板任何信息。无奈之下手动分离官网文件,成功分离EC BIOS。备份原ECbios 在写分离文件后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干脆不充电。ISL88729工作状态一样I2C反馈一切正常,就是不充电。电池放电时故障旧。
多次反复校验分离出的文件没有发现问题。那么说明一点,此种情况下原故障应与EC BIOS无关,可以说与EC无关。那分离的官网EC 文件是不是需搭配新的主BIOS呢?先不不管其它因素,重写备份的EC BIOS。能充电一会,问题回到原点。
考虑到放电掉电和充电截止都是电池端先有动作,注意下电池连接主板部分是一个DELL特有的排插连接。一直按压排插发现电池放电不在掉电,充电也会持续正常。所有的问题其都是此排插虚接导致的故障。

顺便说一下ISL88739 PWM 原理,(与BQ系列雷同)首先ACIN(ACDET)由JACK端的19.5V经电阻分压得到2.4v,同时18 脚DCIN得到JACK端的19.5V经二极管后形成的19.3V供电,同时产生VDDP_CHG形成VDD_CHG。第二步ASGATE与CMSRC相互动作导通保隔中两个N MOS过P N检测形成B+后,由待机PWM的3V LDO形成EC供电EC工作接收到ACOK。同时接收到适配器功率等信息后发出两组高电位反馈至PWM 6 .7PIN PWM发出ACOK。 如果此时接入电池那么电池接入信号被拉低,EC和PWM同时接收到电池接入信号后,EC I2C模块接收电池信息反馈发送与PWM形成交互后,根据电池的状态及电量来判断涓流或恒流充电。

附上EC 备份文件             及官网最新BIOS分离出的EC BIOS防不时之需

网友: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前期定的电池 电源 都没有解决 最后无意间 发现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A:
芯片分析很好的经验          但是电池接触不良还没遇见过,,下次遇见直接秒杀了,,楼主是电池那端的接口没接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分析很好的经验          但是电池接触不良还没遇见过,,下次遇见直接秒杀了,,楼主是电池那端的接口 ...

排插电池端接触不好,换了个全新的一切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排插电池端接触不好,换了个全新的一切OK

换了电池啊,,我还以为把线重新插紧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池啊,,我还以为把线重新插紧紧呢

这个排插可以拔下来的,电池是不带排插的,换的是新的排插。

网友:
哎。这样的问题虽小,但能被楼主发现已经算是维修中的幸事儿了,比维修电路来得要好得多

网友:
楼主白折腾了,以后遇到相似问题直接找这里

网友:
这种充电故障比较麻烦,费神费力,而且收不到钱

网友:
不错  学到了  这样的问题都是一年才难得碰到一两次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池到主板怎么用这样的接口来连接的啊!怎么不直接接到电池上面,然后插到主板的接口上的,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
原来电池接触不好也会造成电池已接通,但未充电。。。以前遇到过,一直以为是电路问题

网友(2019-07-09):
佩服楼主示波器玩的如此溜

网友:
理论功底也是好的很,楼主专科生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hp的机器就这样的,我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

网友:
看来用这种线连接的这种还是容易出问题一点,一般这种地方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9-11-07):
这款机器不充电的故障很多,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没有BIOS 资料吗

网友(2019-12-21):
楼主写的够详细,特别分析88739的时序,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