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清华同方 机械革命BIOS (普通RGB键盘)板号 GE5SN71 含EC

楼主(2019-05-20):
清华同方 机械革命系列 BIOS (普通RGB键盘)板号 GE5SN71 含EC 解决键盘触控不灵等问题,朋友服务站给的,请对清楚板号

(普通RGB键盘)GE5SN71_MECHREVO_WIN10_BIOS_N.1.10_EC_1.14.00_20170411.7z

网友A:
另外还有全系列清华同方,机械革命 BIOS 及EC 多种刷法 都有 很简单,需要的 和我联系 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全系列清华同方,机械革命 BIOS 及EC 多种刷法 都有 很简单,需要的 和我联系 看图

我有兴趣玩同方,这类机器资料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兴趣玩同方,这类机器资料少

可以的 有需要联系我QQ 11435563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有需要联系我QQ 1143556307

ok

网友(2019-10-13):
楼主这个是DOS下刷的吗?

网友C(2020-04-25):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全系列清华同方,机械革命 BIOS 及EC 多种刷法 都有 很简单,需要的 和我联系 看图

大佬,我是神州kp7gt主板编号ge5sn71。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更新了 uefi的 bios吗?我换了屏幕装上核显驱动就黑屏,想刷 vbios发现不支持,想更新 bios又找不到合适的。。。。希望大佬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D:
这  BIOS   6M  系统里刷的吗?  编程器可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  BIOS   6M  系统里刷的吗?  编程器可以刷吗?

dos 下刷的

网友D:
我的  多彩键盘 可以刷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  多彩键盘 可以刷 吗?。。

能不能刷 看板号 对板号

网友(2020-12-21):
下载解压报错,无法使用

网友:
不能用缓冲区是空的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是神州kp7gt主板编号ge5sn71。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更新了 uefi的 bios吗?我换了屏幕装上核显驱动就 ...

板号 配置相同可以刷了 试试

网友(2021-03-16):
大佬有联系方式吗 ? 我有台机械革命 X8Ti Plus 被锁频了 现在只能温度 低于64以下跑 4.0 高于 64 直接变成 2.2G 你有这类BIOS 解锁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兴趣玩同方,这类机器资料少

大佬 ···· 有机械革命 吗 ?

网友:
nice 终于找到我的bios了

网友: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网友(2021-06-07):
大佬 怎么联系你

网友(2025-03-16):
这个什么配置没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