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5-20):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飞行堡垒,说是进水了,问能不能修。直接报价400开干。拆机发现大面积进水,很多地方动过。问了同行才知道,拿去售后没有弄好,同行自己弄了一下也没有搞好。先上一张图片 。打全板阻值没有发现异常,上电测量,观察电源无待机。测量公共点无电压,测G级无电压,观察发现G级控制信号腐蚀断线。如图: .接线处理后再次上电,测量G级还是无电压。目测发现有几个电阻和一个六角MOS发霉发黑。清理之后还是异常,扣掉六角MOS之后公共点电压产生。如图: 。通过跑线得知,这个MOS管控制隔离管G级24V电压的产生。接下来开关,观察电源,电流无跳变,主板不能触发。万用表测量无待机3V5V.测量待机芯片LDO.REF电压正常,开启信号没有。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信号从哪里发出。只有借鉴平常的维修经验去弄。一般来说待机芯片的开启,在EC工作正常,接收适配器检测之后就会发出。于是测量EC工作条件。测EC旁边的电容发现有0.76V电压。一看就知道不正常,EC的电压都是3.3V。看到0.76V电压以为是电容漏电,EC位置也严重进水,把EC和腐蚀电容全部拆掉,上电测量EC待机还有0.76.万用表打EC待机阻值,阻值很大。根据以往的经验,EC待机一般由待机芯片输出的LDO3提供,打值应该有几百的阻值,不可能很大。于是从待机芯片LDO3直接飞线至EC待机。如图 。之后上电,待机正常产生,按开关主板触发,但不能显示。大面积进水肯定问题不好,继续检修。目测主板发现多处腐蚀断线如图 。补好之后 终于开机了 。以为到此就维修结束。结果装硬盘的时候,发现进系统掉电。拆机之后继续维修,最后找到问题。充电芯片的电流检测输入腐蚀断线 。补线之后正常进系统拷机半天无问题,维修结束

开心果果,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看来楼主很细心,不过见意最好补完线打一下绿油

网友B:
哇  厉害啊   这是有很多年的功底吧

网友:
楼主牛x的很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 !!

网友:
楼主真行,这么多的故障都修出来了,没有一定功底是不行的。

网友C:
价格可以呀,看来真得提提维修价格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但是不知道这样的版能用多久,希望跟踪反馈

网友:
进水不进到桥下 多数都是好搞的

网友D:
楼主的板号是不是 DABKLGMB8D0  REV D   外壳型号zx80g
求个BIOS     这机器在官网上搜不到

网友:
还好没烧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很细心,不过见意最好补完线打一下绿油

绿油补了,那个图没有发。这些东西必须要处理,免得出现问题

网友:
修好真的很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厉害啊   这是有很多年的功底吧

经验是有,没有图有些时候也要靠运气。有些板就是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可以呀,看来真得提提维修价格了。

感觉报低了 ,淘宝都没得买,换一个新板可不便宜

网友E:
直接报价400开干。拆机发现大面积进水,很多地方动过。问了同行才知道,拿去售后没有弄好,同行自己弄了一下也没有搞好 你们不检查就报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号是不是 DABKLGMB8D0  REV D   外壳型号zx80g
求个BIOS     这机器在官网上搜不到

不好意思呀,BIOS没有备份。现在的BIOS备份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报价400开干。拆机发现大面积进水,很多地方动过。问了同行才知道,拿去售后没有弄好,同行自己弄了一 ...

搞同行机,又不是散客。搞同行都是看看机器值多少钱就报价

网友:
这个机器也不便宜啊,这报价确实有点低,毕竟是经过几次中转的机器,完全可以加价!这技术太厉害了,有得搞!

网友:
这个靠技术和耐心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子让人头疼……

网友:
EC有一只脚好像是1.8V……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it was great help

网友:
这机子什么配置,主板和普通的设计也差不多

网友:
人才。。。。。。。。。。要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 !厉害、仔细

网友:
楼主眼神真犀利,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腐蚀断线,服

网友:
技术过硬,

网友:
牛啊,没有图的机器分析得很清楚。。。

网友(2019-07-17):
学习了 ,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

网友:
进水马上处理会好修的多,楼主三修还修的这么六,牛逼啊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搞这个主板吧,哈哈

网友:
同行机器这个价格算是可以了,到用户手上不知道会是多少钱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诊断 想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400?这机器要是载在我手里,1000没的少

网友:
思路清晰,牛B!!!!!!!!!!!!

网友:
这样子的腐蚀应该容易发现吧,有的地下腐蚀,上面的漆都完好的,就难找了

网友:
老哥现在手机没在搞吗

网友F:
根据以往的经验,EC待机一般由待机芯片输出的LDO3提供,打值应该有几百的阻值,不可能很大。于是从待机芯片LDO3直接飞线至EC待机。如图

网友:
哇  厉害啊   这是有很多年的功底

网友:
厉害啊   这是有很多年的功底

网友G:
断这么多线都被你发现了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这么多线都被你发现了  厉害

PAD点腐蚀,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怕的是那些看不到的断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根据以往的经验,EC待机一般由待机芯片输出的LDO3提供,打值应该有几百的阻值,不可能很大。于是从待机芯片 ...

修多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推理,EC就是3V供电,拉个3V过去,就算没有好,也可排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多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推理,EC就是3V供电,拉个3V过去,就算没有好,也可排查故障

确实,好眼力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5-01-15):
感谢分享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