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北桥后不跑码

楼主(2019-05-20):
g41ddr3内存168脚无复位电压,跑e0后重启,一直反复,加焊北桥后不跑码

网友A:
很明显 桥假焊坏了啊,这就不用发帖求助了吧

网友:
很明显桥坏了  要么换桥  要么换板子

网友B:
恭喜  桥让你干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桥假焊坏了啊,这就不用发帖求助了吧

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  桥让你干短路了!

再加焊一下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加焊一下行么?

不行。。反正我从来也没加焊好过

网友D:
北桥被搞坏了,直接换掉就好了的。这个机器本来就不的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被搞坏了,直接换掉就好了的。这个机器本来就不的北桥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