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进系统和PE都蓝屏

楼主(2019-05-21):
M5A78L-M LX3 进系统和PE都蓝屏,用U盘启动盘的内存测试工具不能过,出现花屏,内存放在其它电脑是正常的,CPU也换过,南北桥也加焊过,各电压也正常,那里出问题?

网友:
谢谢 分享,  能说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主板进PE正常,进系统就蓝屏,也没修好

网友A:
换个南桥试试吧,M5A78小板南桥和北桥坏的都挺多的

网友:
在不放CPU时,内存电压是1。36V   放CPU后内存电压有1。82V ,是正常吗?

网友:
在不放CPU时,内存电压是1。36V   放CPU后内存电压有1。82V ,是正常吗

网友:
加了独显卡故障一样。。。。。。。。。。。。。。

网友:
DDR3 内存电压是 1.5V   你的测试表明电压偏高    还有 VDD_25 这个电压偏差也会蓝屏  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南桥试试吧,M5A78小板南桥和北桥坏的都挺多的

呦  这是谁呀!!!

网友:
      导火索应该就是内存供电      ........